550直升机用好盈V3-100与天蝎星马达HKIII-4025-890KV搭配如何?

楼主(2015-08-25):
我想在550直升机上用---好盈V3-100A电调最大6S的,再用天蝎星马达HKIII-4025-890KV(6MM)的,这么搭配在550直升机行吗?(使用6S动力电池

天蝎星马达HKIII-4025-890KV(6mm)

天蝎星马达HKIII-4025-890KV(6mm)

好盈V3-100A电调

好盈V3-100A电调

网友A:
可以的,不过搞的太厉害可能会保护。6S550级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过搞的太厉害可能会保护。6S550级就是这样。

就是说好盈V3-100A电调带EBC的最大6S的,配天蝎星马达HKIII-4025-890KV(6-12s电池)在550直升机上(使用6S电池)可以这么搭配?

网友:
可以的,别人600都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好盈V3-100A电调带EBC的最大6S的,配天蝎星马达HKIII-4025-890KV(6-12s电池)在550直升机上(使用 ...

890KV,小不小点?6S不是1100吗?

网友:
感觉890kv不够用 1000以上的可以

网友:
估計要配16t斜齒

网友:
550  就配1100

网友:
我V3用到500上飞其实温度也不低呢。烫手。550没试过,估计悬

网友:
V3妥妥的,不过你是哪款550,正常890KV转速不够啊,890KV飞550齿比怎么也要小于7.4啊

网友:
这样的配置我飞5.5就烧了电调。

网友B:
其实比较危险,5.5来说说明书上建议120A。而且v3 100a来说推荐使用机型只到500级别。我为了安全起见,用了16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比较危险,5.5来说说明书上建议120A。而且v3 100a来说推荐使用机型只到500级别。我为了安全起见,用了1 ...

160A不带BEC,接收机是怎么供电的?是直接7.4V,多少c的,多少毫安的?

网友C:
5.5 100Av3  各种憋螺距 各种连续大幅度摆  无压力爽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5 100Av3  各种憋螺距 各种连续大幅度摆  无压力爽飞

我和你一样的配置请教电机齿轮是多少T?

楼主:
天蝎星4025-1100kv配好盈V3-100带EBC在550E无副翼直升机上是否好些?

网友:
请问亚拓550E用这配置电机齿轮用多少T合适?

网友:
不是精准螺距控制高手,100A电调飞550的下场只有2个,保护或者保护然后炸鸡

网友E:
我用100av3+4025-1100KV很暴力 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100av3+4025-1100KV很暴力 没什么问题

请问你用的是好盈100A-V3带EBC(300多元)2S-6S-10A的吗?

就是这种的

就是这种的

网友D:
我的配置和你一样,请问电机齿轮是多少T?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配置和你一样,请问电机齿轮是多少T?

16T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6T的

那转速比较高了,肯定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和你一样的配置请教电机齿轮是多少T?

用的原配的电机齿(多少T忘记了)和KDS电机 VB定速    一路啪啪啪啪啪

网友:
我也进了一套天蝎4025-1100kv和好盈v3-100A带ebc、MB-V4-6轴陀螺仪,请大家参谋一下准备装在550直升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