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滑翔机翼型

楼主(2015-08-25):
有那位大神可以发个滑翔机的翼型或发个名字也行。谢谢

网友A:
S5010。滑翔机大展弦比,一般用S翼型,阻力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5010。滑翔机大展弦比,一般用S翼型,阻力小。

哦哦那像一般的p3t飞机的翼型是啥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那像一般的p3t飞机的翼型是啥样的

P3T是啥项目?对运动类的项目名称不太熟悉,如果是弹射、牵引类的滑翔机,用的最多的还是凹凸翼型吧,低速情况下取得最大升力,凹凸翼型也可以更好的驾驭上升气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3T是啥项目?对运动类的项目名称不太熟悉,如果是弹射、牵引类的滑翔机,用的最多的还是凹凸翼型吧,低 ...

哦哦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