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会不会炸?

楼主(2015-08-25):
我的电池被桨给打了个口子,会不会坏啊?

网友:
如果电芯内部结果漏出一定会坏,不过你可以拆掉这一块坏的。其他没破的留着。

网友:
最好不要用了,不安全。

网友:
都破了,还问会不会坏,真幽默

楼主:
打开看了一下屁股问题不大。。。

网友:
没破应该没事。

楼主:
真的要扔吗?感觉好可惜的样子…

网友:
没破,继续用,

网友:
里面肯定没破,要是破了当场就烧着了。
我有块一样的,找了点704填在洞里,一直在用。

网友:
把烂的那片拆了,剩下两片还能用,

网友:
破了的芯还是丢掉吧

网友A:
问问有没有味道,一种很刺鼻的香味,如果有味就丢了吧,

楼主:
没有,我现在在充电,它不烫也没有异味,电压检测正常。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可以用,但随时可能会自燃,你以后要小心

网友:
边上加固一下吧,至少缠几道。如果漏了千万别用。

网友:
漏了及时补上都可以何况没漏!建议用704补一下更好

网友:
拆掉坏的这片继续用

网友:
当鹰眼屏幕电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问有没有味道,一种很刺鼻的香味,如果有味就丢了吧,

这是一种又刺鼻又香的气味

网友:
如果破了  真不能在用了  剩下的还可以用

网友:
看样子只是包装破了,电芯应该没破吧,有点变形的话问题不大。如果电芯破了,那就改成2s

网友:
没破就行,,

网友:
小修补一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