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新手入门,推荐配置!

楼主(2015-08-25):
如题,求新手入门配置机 ,求推荐, 价位低一些 ,不用图传,四轴的!!!!!谢谢!!

网友:
多看论坛 自然就知道配置了   不说轴距  什么信息都不说就来求配置!

网友:
X宝  200就能买一套

网友A:
飞控,建议买naza lite,现在二手便宜量又足,以后升级也可以用。
机架建议山寨F450,几十元一套
动力用2216+9443

800元左右

主要是皮实,耐炸,炸了也不心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控,建议买naza lite,现在二手便宜量又足,以后升级也可以用。
机架建议山寨F450,几十元一套
动力用2 ...

动力用2216+9443
9443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力用2216+9443
9443是什么?

2216是电机,淘宝山寨的2216也不错,30到50左右一只。
9443是桨,9450桨也可以,我也是买山寨的。
2216+9443,带自紧,拆浆装桨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