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云台运动相机视频传输到ipad上面?

楼主(2015-08-25):
飞控:naza lite
怎么把云台运动相机(GoPro或者小蚁)视频传输到ipad上面?
或者还需要哪些配件?

网友A:
AV转WIFI模块,百度,或是自己去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转WIFI模块,百度,或是自己去淘宝,

只需这一个配件嘛?

网友B:
当然是图传全套啊,淘宝搜图传,一看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图传全套啊,淘宝搜图传,一看就懂了

我看基本好像都需要专用的监视器,可是我想用ipad

网友C:
老老实实用显示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老实实用显示器吧

嫌呢个不好看

网友:
图传回来的图像总有点干扰的,还是用显示器吧。AV转WIFI的有延迟的。

网友D:
运动相机一般都有wifi的,ipad装个软件就可直接连上,预览视频,还可控制相机。只不过传输距离比较近而已。

网友D:
再把av转成wifi,那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