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疆naza与天地飞6适配的问题

楼主(2015-08-25):
前两天买了套大疆naza lite ,带GPS,但是手上只有个天地飞6遥控器,我看说明书上说校准GPS时需要有三位开关,天地飞6上只有个两位开关,现在又没钱换遥控器,求大神给个解决方案,或者怎么把天地飞上改装一个三段开关

网友A:
估计改不了   毕竟天6调不了舵量的,设置不了飞行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改不了   毕竟天6调不了舵量的,设置不了飞行模式

我在6通道加了三个电位器,分别调到GPS,手动和姿态模式,然后用一个三段开关连接,拨动三段开关,在调参软件上显示在这三种模式上来回切换,但是还是没法进入到校准程序,没有出现黄灯常亮

网友:
天地飞6请扔掉,用4轴会抖舵,我自己当年就是贪便宜买了天地飞6MWC飞控结果那个叫惨,飞个4轴还要栓绳子飞,不然就飞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