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小型的3D运动摄像机,想用它来航拍,请教选什么云台,什么机子最合适?

楼主(2015-08-25):
我有一个小型的3D运动摄像机,想用它来航拍,请教选什么云台,什么机子最合适?
机身重量240g    尺寸, 80*64*54mm  比GOPRO 大一半左右,重量是2个GOPRO.  底部有固定螺丝孔。

右侧

左前方
  上面
左侧
底部。
重心位置应该在正中心,那个小圆点哪里。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土豪啊
AEE的这个...我记得蛮贵的呢

网友B:
卡片机或者微单云台简单调一下重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片机或者微单云台简单调一下重心就好了

感谢。 能推荐一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豪啊
AEE的这个...我记得蛮贵的呢

20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