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怎么办,急,在线等

楼主(2015-08-25):
100X的A5发射器需要充电吗?需要的话要冲多久,我现在冲了4个小时了取掉USB线嗯开关不亮灯,急,在线等,求各位帮帮忙

楼主:
都没人回答一下吗?

网友:
这个真不懂。。。期待楼下解答。

楼主:
搞明白了。原来是卖家买给我了一个垃圾。A5电池拿到手0伏。硬是死皮赖脸的说是我把电放完了,好,就算是我把电放完了把,我把100X的飞机电池装到A5上,这下好了。什么都正常了。但是飞机始终对不上频,按照说明书的也弄了。各种方法也弄了。就是对不上频,我一个新手我买个300多的东西就是为了和你扯皮么?我闲的慌么?还不给退,让你们看看这个渣人http://bbs.5imx.com/bbs/?268170

网友A:
首先一定要是苹果手机。A5插到手机上打开软件,长按开启A5,在你插上飞机电池的时候不要直接按对拼,看飞机指示灯一开始长闪,中间有段空隙会不闪灯,等到再闪的时候点对频,灯会闪的很快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一定要是苹果手机。A5插到手机上打开软件,长按开启A5,在你插上飞机电池的时候不要直接按对拼,看飞机 ...

我是苹果电话啊,然后我把A5拆开,然后A5里的小电池是0伏,然后我就换了个电池,也好使了。然后就是对不上频,按照说明书上的弄了。也不好使,各种方法各种弄,反正不是A5有毛病就是主板有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