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7寸屏幕的差别???

楼主(2015-08-25):
手头上有两块屏幕,外观一样!
一块屏幕表面很亮闭屏时可以当镜子,另外一块有磨砂感!不知道那块好

网友:
驱动不一样。一个有音频输出。其他的差不多

网友:
有磨砂的不反光

网友:
这个跟电脑的磨砂屏和镜面屏那个好一样,磨砂不反光,镜面看起来好看

网友A:
只要分辨率一样管他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分辨率一样管他那么多

怎么能分辨出分辨率,看上去差不多

网友B:
是雪花屏么?

网友:
2kuai同时输入同一个图像,把亮度,对比度,色彩饱和度调到统一数值,自己看就不分出来了吗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雪花屏么?

都是雪花屏,现在想出一个

网友C:
既然都拆机了,想问下这种一体机里接收用的什么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都拆机了,想问下这种一体机里接收用的什么模块?

这个不是一体的!

网友:
磨砂的好,不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