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naze32是坏了吗?

楼主(2015-08-25):
naze32有两个通道输出会减速或者停转,应该不是堵转,因为把有问题通道的电机电调插到其他通道又很顺很正常,开始以为是电装问题,把整套电装换了,结果还是这样,不知道是设置问题,还是飞控坏了?

网友A:
你这个飞控板是什么颜色的,淘宝上有几家飞控质量特别差

网友:
接电脑看姿态,如果偏向一边,会导致另外一边的电机减速
校准下看看行不行,如果姿态很乱,就是陀罗仪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飞控板是什么颜色的,淘宝上有几家飞控质量特别差

黑色的

网友:
不懂帮顶 我的也是黑色的ver5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色的

黑色最差的,买过两个都有问题,你找一下红色板子的,目前红色的做工是最好的

网友:
红板子的做工最好也最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