蝎子160A,推油门就保护

楼主(2015-08-25):
收的二手,悬停还可以,切3D后推油门就保护,被迫练了好几次熄火降落了。这报警声是什么含义

网友A:
暂时没法看视频, 楼主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没法看视频, 楼主什么电机?

4525-520

网友A:
是蝎子的么?
报警几声嘀? 灯怎么闪?
电机到电调那三根线可能是有虚连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蝎子的么?
报警几声嘀? 灯怎么闪?
电机到电调那三根线可能是有虚连的地方

是蝎子HK4525-520U声音是didi(平声)---didi(仄声)循环
灯没接,我这周末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蝎子HK4525-520U声音是didi(平声)---didi(仄声)循环
灯没接,我这周末再试试

我印象当中油门信号丢失才这样响的

网友:
重新调一下油门行程,调油门时必须0-100一条斜直线

网友:
检查连接部份,再重设一次电调.

楼主:
电调的输出香蕉插比较松,换了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