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板J3陷入炸机魔咒

楼主(2015-08-25):
  请教请教大家谁玩过这款白板J3,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以前自己做飞机都可以调整好,不飞太好起码也可以正常飞行,到这款机子我装好后试飞用2212  1400kv满油飞机先是仰头让后左偏坠机,一直修改但还是不能改出,又是加下拉角又是右拉,电池前移,可还是不能飞行,各种炸机,搞的我已经对自己失去信心了

还有就是请教大家,大家一般做飞机这种前拉机都怎么安装电机呢,有没有设下拉角和右拉角,还是单纯靠电池调整压头?
特技机和普通固定翼电机安装有什么不同,有没有下拉右拉

看FT的飞机好像都没有提到过电机安装角但还是飞的很好,真搞不懂,好郁闷,请大家帮忙解释下吧!

网友A:
飞机比较轻的话你的下拉角必须要大点,在5度左右,飞机速度没起来就急着拉升降也会造成你说的先仰头然后左偏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比较轻的话你的下拉角必须要大点,在5度左右,飞机速度没起来就急着拉升降也会造成你说的先仰头然后左 ...

嗯嗯,谢谢了,那如果是手抛飞改怎么弄

网友B:
你是在md那里买的吗? 我以前也是无论如何也调不好,最后出了事故伤人赔很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md那里买的吗? 我以前也是无论如何也调不好,最后出了事故伤人赔很多钱。

啊!是从那里买的,但后果不会这么严重吧,你太不幸了

网友C:
我也入了他的空机,可发现电机没设备不好安装,所以一直没装,一直在家放着,现在飞冲浪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是从那里买的,但后果不会这么严重吧,你太不幸了

比你想象的严重得多,住了一周多医院,后又赔了相当于住院费2倍的后期恢复费。这飞机经常突然失速,高速向下俯冲,不能自稳,因为他号称更赛斯纳相似,但更灵活,但我费了很多精力各种调节,甚至换了赛斯纳机翼,也没有找到问题。总结起来:可能是就是各种缺点都被综合了,并且放大了。
以前把此机不好飞,出了事故短评写在商品taobao评价中,后来发现不见了。估计他们重开一个商品项来卖!
看来敏定也是个不良商家,最容易出事的飞机还号称好飞,适合初学者,虽然我买了它家很多东西(赛斯纳和BF109还不错),但它家的J3千万不能买

网友D:
j3不好飞,我一直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你想象的严重得多,住了一周多医院,后又赔了相当于住院费2倍的后期恢复费。这飞机经常突然失速,高速 ...

本来对它保有很大希望,但最后搞到自己头大,现在对前拉机都有阴影了,看来以后得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j3不好飞,我一直都知道

J3着实很经典,但这款我真的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入了他的空机,可发现电机没设备不好安装,所以一直没装,一直在家放着,现在飞冲浪者/

冲浪者应该很好飞吧,J3对我已经有阴影了,你你如果调好了,经验分享给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比你想象的严重得多,住了一周多医院,后又赔了相当于住院费2倍的后期恢复费。这飞机经常突然失速,高速 ...

他家的塞斯纳还真不错,我入了两架,一架在服役,一架还没开箱。他家别的我没看过。不过玩这个的确得注意安全,如果有人车什么的,宁愿炸鸡不要撞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家的塞斯纳还真不错,我入了两架,一架在服役,一架还没开箱。他家别的我没看过。不过玩这个的确得注意 ...

赛斯纳它运气好正好拿了别人的好模具(说实话,我还在别家买了赛斯纳,完全看不出区别,估计这个模具是开源的)
j3它就失败了,拿了别人的坏模具(或者他自己设计模具失败了), 但他不承认,也可能非要把本钱拿回来,继续祸害模友们。

网友:
看来,还是不打算入J3了 ,本来对J3有点感兴趣的说!!!

网友:
起飞时猛拉升降舵。机头抬得老高。动力不足失速坠落。

网友(2016-05-18):
绝对是升降拉大了  要缓缓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你想象的严重得多,住了一周多医院,后又赔了相当于住院费2倍的后期恢复费。这飞机经常突然失速,高速 ...

我也飞过两架   发现平尾和主翼都存在问题,飞行极不安定.

网友:
把机翼后弦垫高看看,或者把机身固定机翼的位置前面部位打磨5mm.,,主翼与尾翼与拉力线夹角有问题?以上我猜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