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如何装两电机的飞机

楼主(2015-08-25):
我打算装个双64MM涵道的SU27,但是不太清楚两个涵道跟电调是如何连接的,是两个涵道各一个电调,两个
电池
。 还是说可以用什么连接方式让一个电池给2个涵道供电的。麻烦有过经验的指导一下,麻烦了。

网友A:
两个电调并联啊接一个电池,信号线也并联接到接收机上

网友B:
楼上正解,也可用两个电池,动力更足,更持久!

网友C:
其中一个电调信号线把正极挑出来,用Y线接起来接入接收机

网友D:
电池呢 根据飞机来选 楼主应该是风范的SU27吧 根据厂家推荐的 电池就可以了
接线 需要Y线一根 电源并联线一根
简单说 一个涵道配一个电调 将其中一个电调的BEC输出线跳出来 用热缩管包好不用 然后Y线连接两个电调的信号线组 出来一个头 就可以接到接收上了 这样 油门通道就并联了两个电调
供电 将电调的电源线并联起来 接在电池上 就可以了

网友E:
一定要挑一根BEC的红线么,线性输出的BEC不用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