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云台+电动脚架+naza V2一个遥控器9通道不够用怎么办?

楼主(2015-08-26):
如题

听说要多买个遥控器独自控制云台?但我不懂怎样设置

三轴云台型号是Storm32如图

网友A:
正好够用,123457给V2用,689给云台用,一俯仰二旋转三模式,或者一俯仰二模式三对头。

网友:
横滚不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够用,123457给V2用,689给云台用,一俯仰二旋转三模式,或者一俯仰二模式三对头。

电动收脚架占了一个通道,无头模式取消会不会不好?

网友:
我擦,以为是泡泡

网友:
六个通道给NAZA,一个给脚架,两个给云台就行了,单控飞,你几乎没时间调云台的方向轴

网友:
这云台和蜻蜓好像啊

网友B:
我次傲,还以为,泡爷肛回来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次傲,还以为,泡爷肛回来勒…

泡泡爷的头像不错

网友:
看头像我还以为是泡泡……

网友(2015-10-10):
1个通道控制云台和脚架的飘过。

网友:
换piX吧,通道12345'6电脚,78云台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