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690L姿态切GPS会抽触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8-26):
新到的飞机.装机不到一天时间搞定组装完成!亚拓的产品还是非常好的.组装很简单东西很给力!无需任何焊接工作!各项参数调试好《默认参数》起飞很顺利!不过出现了两个问题!:完成指南针校准之后重新启动正常飞行.《指南针校准是在很空旷的地方校准的无建筑物》在姿态模式下飞机往后漂移厉害.调试的时候无安装云台电池也正确安装在飞机中心的位置!:在姿态模式下切GPS会有抽触.在这里想问问技术员这个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期待技术员帮我解答下!谢谢!

网友A:
GPS刹车感度为什么推到最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刹车感度为什么推到最小了

你好!GPS刹车应该推到什么位置才好捏!

网友B:
尾舵感度适当调整,其它数值基本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舵感度适当调整,其它数值基本不动

尾舵具体调整多少为最好!

网友:
电池安放位置是根据重心而定。不一定在中心。全部安装完毕后---抓住2号和5号机臂抬起飞机,看一下前后重心正确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舵具体调整多少为最好!

这个要看你自己的手感

网友:
感度默认就已经很好飞了,没有必要去调整的,恢复默认值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