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3云台高速与走航线时画面抖动现象如何解决

楼主(2015-08-26):
求助G3
云台
高速与走航线时画面抖动现象如何解决.上升时候画面非常稳定!但做动作的时候就出现抖动!麻烦大家把调参是数值给我参考下吧!谢谢!现在用的减震求是8黄4黑!690+G3云台+GH4相机!万分感谢哦!

网友A:
我的飞越云台也是

网友B:
把功率加到最大,如果再不行就没辙了。

网友C:
现用原厂数值试一下,然后看视频效果适当调整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