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装机再求助,难道只能用胶带固定头罩?

楼主(2015-08-26):
R5装机到了最后阶段,才发现头罩空位偏的厉害。

右侧勉强能上螺丝,但是已经压住头罩会有点变形了。

左侧则是几乎没露出螺丝孔。

要是x5 x7的头罩我也就忍了,毕竟都会有点偏差,扩下孔装胶圈都能搞定。

但是R5这个凹陷的位置没有扩孔的空间。难道飞的时候只能用胶带固定头罩?

楼主:
装了一遍发现设计上的毛病不少…

楼主:
简单说几个比较明显的设计问题
1.电机出轴长度必须很精确的大约在41~42mm,短了够不到第二轴承座,长一点点就会顶住电池板,亚拓电机和短轴蝎子45电机轴基本上都不够长,长轴4525要切轴。
2. 电机轴上的皮带轮底端按理说需要与驱动的皮带轮低端切齐,但是实际上由于电机轴出轴的位置有一个10mm转6mm的过渡区域,电机齿是没法往上顶的,具体见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简单说几个比较明显的设计问题
1.电机出轴长度必须很精确的大约在41~42mm,短了够不到第二轴承座,长一点 ...

皮带会有向下掉的危险

网友A:
不能上几张十字盘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