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一推油门机子就翻过来了

楼主(2015-08-26):
电调电接收机接线没有问题,重心没有问题,电机转向,螺旋桨方向都没有问题,就是慢推油门飞不起来,侧翻

网友A:
如果按照你说的都没问题。。。。。那就是飞控有问题

网友:
电调接线顺序对下

网友:
第一次起飞前 ,必须做 IMU 高级校准

网友B:
我怎么感觉桨有问题???请楼主按照飞控说明吧桨顺序再自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桨有问题???请楼主按照飞控说明吧桨顺序再自查一下

浆没问题,毕竟不是新手,也不是第一次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照你说的都没问题。。。。。那就是飞控有问题

之前一直没事啊

网友C:
带不带GPS,如果有GPS可能是没有进行电子罗盘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不带GPS,如果有GPS可能是没有进行电子罗盘校准

电调线错了,问题找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调线错了,问题找到了

侧翻问题只有是4轴旋转不对,所以我第一肯定想到桨问题,也就是旋转方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侧翻问题只有是4轴旋转不对,所以我第一肯定想到桨问题,也就是旋转方向问题

谢谢回复,是我检查的不够仔细,最近玩cc3d受到了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是我检查的不够仔细,最近玩cc3d受到了影响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