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天线里面的电池。

楼主(2015-08-26):
请问下各位GPS里面的电池使用寿命。万一里面电池失效会引起什么后果。??

网友:
还不知道里面有电池,学习了!

网友:
电池可用1-2年,失效了搜星慢

网友:
貌似是一片超级电容啊

网友:
新一点的GPS模块都是充电电池了,而且自放电极小。。。妥妥放心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网友A:
干嘛不贴块太阳能电池在上面,这样这个GPS天线就有用不完的电了,又和整个系统彻底分开,多好,怕影响GPS信号的话,做成一个圈就行,像CASIO的太阳能手表的光电池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贴块太阳能电池在上面,这样这个GPS天线就有用不完的电了,又和整个系统彻底分开,多好,怕影响GPS信 ...

有创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想法不错,啧啧

网友:
有益的讨论。

楼主:
话说像这样的电池一般是;1记忆电池,2;时钟电池,就不知道GPS里面的电池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