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180 cfx對頻問題

楼主(2015-08-26):
昨天收到的全新180,晚上對頻試機,用的是刷了控的D7e,起先燈長亮,過几秒舵机開始運作時燈變不規則閃動,操作直升机時動作慢半秒,而且都是大舵量,根本是起飛秒炸的節奏,折騰了一晚上,竟然DSM2對上燈才長亮,控制也正常,在此請教大家,180接收機本身是DSMX嗎,這個問題有人試過嗎?DSMX和查DSM2差別又大不又?我是糾結於原廠能用DSMX為何我以只能DSM2

网友A:
能用就可以了嘛,dsmx是dsm2的升级版,康干扰比dsm2好一点,一般如果飞机控都支持的话,理论dsmx好一点,但我一般还是用的dsm2,一样的东西,不用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就可以了嘛,dsmx是dsm2的升级版,康干扰比dsm2好一点,一般如果飞机控都支持的话,理论dsmx好一点,但 ...

明白了,我以為在那個環節上出了問題,因為心想飛机明明支持DSMX的

网友:
欢迎入坑~!

网友B:
我dsmx也是對不上只對的上dsm2
一怒之下就入了個DX9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dsmx也是對不上只對的上dsm2
一怒之下就入了個DX9了

有你這段話我放心多了,事關我才剛出了DX9換了14SG,實在不想又買個地平線控回來

网友:
舵机反应慢半拍。你设置7通道就OK了。。。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