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凤凰5模拟器问题

楼主(2015-08-26):
黄金版凤凰5
模拟器
,想增加新模型和新飞场,但不论在线安装还是下载安装,新飞机模型都不能显示出来,新飞场倒可以显示出来。请教各位行家,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能显示出新飞机模型?先行谢过!

网友A:
要看你是自己做的还是下载的.还有系统自带的飞场和模型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系统自带的飞机和飞场,以及在线和在官网下载安装的飞场都可以正常使用,但在线和在官网下载安装的所有飞机,在模拟器都看不到,可在凤凰自动生成的文件夹是看到有文件存在的。

网友B(2015-10-07):
原来还有官网,一直找不到下载的地方
天7+凤凰5绿色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