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 O艇---》台阶 mono1

楼主(2015-08-26):
获得一珍品  ETTI  08年的  壳子(在路上)

区区56CM船长   不加长总长的前提下   能对抗到现在赛场的浪况吗?不过加长船身也是好烦的事情。
56CM的船  重心在脊骨的位置大概在船尾数起21.5CM   一般介尖就在重心再前面一点吧,大概1-2CM  。介尖不想特别前移也不太后了。。随便吧。。你中意啦

锯开,重组后介V角,这船比较原始  无舭骨的    ,转弯调试方面  到时可能需要加条上去锁一下水       后介长230mm  介高8mm   后介稍下压  搞好之后  将会  是大磨特磨的节奏吧   船舱要预先加布了

蝎子动力   :2835   3300KV    110A电调              不要睡,起来嗨!!
曾经有粒好联轴器,我不懂珍惜,现在后悔莫及       机米滑了,是锉出来  ,但他喵这怎么用丫,同心度这么好  我不舍得抛弃呀,不然要再买一些去选个好的了。

加工了。。。4MM孔 只有6MM深了    装上电机转还是一样的   但, 挖槽我还是有点怕怕   这么浅  万一机米松了会怎么样。。。不松就可以无事吗

到时锯壳再贴些图吧

网友:
难道是,东方龙?

网友:
技术贴
盼续集

网友:
老船型已经跟不上上时代步伐了!这船要用压浪板的?

网友:
偷轻联轴器

网友:
有没其他办法不用开膛破肚啊?好可惜的

网友:
还是别加断接了,o艇也不错。。。

网友:
机米螺丝打胶就行了

网友:
祝,,,,,沉   好像东方龙

网友:
顶猫头,别沉!

楼主:
包裹忽然到手。。。船有点脆,不经撞

L SIZE的mono1   与XXL的mono1,细细只。。。

壳子到了就开锯吧,改船底都改到麻木了,锯就是了,不酝酿,不YY。反正都是一个吉肉(刺身)的晚上。。
按照原本的尺寸   定点,划线,锯。

锯了出来   锯痕都不直的,需要  平板锉刀,砂纸包着木条磨直,右边的两片船底板就锉去多余的部分。

用封口胶粘着定位       尺子一边伺候着检查  船底  是否规整     可以不太对称   但不能一边下压  一边上翘     偏差太厉害    到时补灰就后悔莫及了

后介相对前阶是明显下压的     侧面看  ,船是弯腰的。

下了胶水   ,布。就无那么清新了。。。。留下最后的清新一照,从一开始遇上我,这船命运就注定会好坎坷。

预先剪好一堆布条,合缝,以及船底加强一下,,无现在市面上的船壳硬。

开了3坨这样的胶水才够用

。。。省略一万字     胶水环节搞了2个多钟。洗洗睡   起床胶水就大概干了。

今晚回去磨船。。。。喷个荧光绿。。。。准备装船的零件。。。。
装船再会...

网友A:
懒猫,懒猫,懒猫。你明我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懒猫,懒猫,懒猫。你明我讲什么。

。。。

网友:
希望別把船头压得太死了,祝成功。

网友:
如果有这船我都舍不得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