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怎么用gps姿态?

楼主(2015-08-26):
naza lite+大疆gps
用天地飞怎么在GPS姿态下飞?

网友A:
天6有4个版本,差别很大,你说的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6有4个版本,差别很大,你说的是哪个?

天地飞6a

网友B:
没用过这控,自制个开关吧,没有三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这控,自制个开关吧,没有三段的吗

就两段开关

网友A:
利用旋钮通道加装模式切换神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