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单舵机开襟翼,新手尝试手手接,

楼主(2015-08-26):
前几天因为平尾拉杆虚位炸鸡三次,原因是钢丝太软了,后来直接上1mm钢丝,效果很不错,

副翼我是这样接钢丝的,强度不用怀疑。 尾翼也是一样。

电调和接受机也重新布局,散热不错。

两个3s2200并联装机,起飞重量达到1000克,速度一点都不慢,降落话跑至少50米,于是打算给冲浪x8开襟翼,手上只有一个多余金属舵机,脑洞大开用了连杆,一个舵机控制连个襟翼,上图。

襟翼用三断开关设置两个行程,襟翼分别下拉25度和45度,起飞没有打开,怕开的不好,也没有飞过带襟翼的飞机,于是手抛起飞拉高再打开襟翼,25度的时候飞机减速明显,45度的时候就不行了,飞机机头抬高很严重,不知道襟翼多少度合适,魔友给个意见吧。

最后是手接飞机,只能说很危险,经过无数次的练习低空通场,才找到感觉的,50米外对准跑道,并且慢慢减油,30米外必须关油,不然速度太快,襟翼因为舵角开孔误差导致偏向,所以只能关油找失速点了。

手接尝试了4次,头三次都失败了,2次暴力降落,一次及时拉高,最后一次高度控制在一米多高,才勉强手接,胸口被撞到,很痛。虽然接近失速点了,但是冲击力超我想象,提醒魔友,接机有风险,接机需谨慎呀,q群有魔友手接天行者1900,人被撞得几乎摔倒,看来一米以上的鸡鸡不好接。

然后上手接的视频,视频是手机放地上拍的,后期直接剪辑了手接和手抛的片段。

心疼我的飞场,现在又在开工,好像要建围墙,估计不久之后又没地方飞了,哎。。。。。。。。。。。。。

最后祝魔友们爽飞。

网友:
占个二楼

楼主:
发贴不容易,关于襟翼问题求支招!

楼主:
还有重心经过非常仔细调整,重心不靠前,平飞过程有掉高度现象,平尾舵面微调高,飞机却不断拉高,难道是飞机太重了吗??

网友A:
我也是刚爽飞冲浪者X9,你把接收机和电调放一起不拍干扰嘛,襟翼问题不懂,我是用2216/8寸桨,顶好重心头要低很三十度左右才行,不然上天后不微调,平飞时还是会爬高

网友B:
一个人干得还挺带劲,还拍了不错的小片。必须顶。学习了。。。。。。

网友C:
我也想玩固定翼

网友D:
一个冲浪者都能玩这么hi,真羡慕,我装到700g都不敢手接,你居然1000g敢手接,佩服

网友D:
另外楼主不需要另开襟翼,可以直接将副翼当襟翼,角度只能自己慢慢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刚爽飞冲浪者X9,你把接收机和电调放一起不拍干扰嘛,襟翼问题不懂,我是用2216/8寸桨,顶好 ...

目前不会干扰,x9很胖,2216很暴力,不过重心偏真的多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人干得还挺带劲,还拍了不错的小片。必须顶。学习了。。。。。。

谢谢!我从去年入魔到现在都是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玩固定翼

这个坑不深,跳进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楼主不需要另开襟翼,可以直接将副翼当襟翼,角度只能自己慢慢试了

副翼混控试过了,很难调,i6是英文界面,按教程弄了半天也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冲浪者都能玩这么hi,真羡慕,我装到700g都不敢手接,你居然1000g敢手接,佩服

奇怪了,为什么我的冲浪者一个电池压不住重心,两个又很重,1000克飞起来很难控制,→_→

网友E:
手抛,给飞机的是速度,不是高度,建议用那么大力用在水平速度上,看你视频里起飞飞机是失速的,容易摔

网友F:
禁翼升降混控不就好了,禁翼开,升降舵朝下,不就解决抬头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了,为什么我的冲浪者一个电池压不住重心,两个又很重,1000克飞起来很难控制,→_→

那就用一个半电池

楼主:
一个半怎么弄→_→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冲浪者降落的数度快了,今天我降落撞到人了。

没错,速度很快,所以要加长滑跑距离,远离人群,这样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抛,给飞机的是速度,不是高度,建议用那么大力用在水平速度上,看你视频里起飞飞机是失速的,容易摔

好吧,每次都是这样抛出去,从来没有炸过,难道是人品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禁翼升降混控不就好了,禁翼开,升降舵朝下,不就解决抬头问题了?

我的控是富斯i6,可以弄吗?

网友:
场地是越来越难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控是富斯i6,可以弄吗?

没用过,能自定义混控设置的控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副翼混控试过了,很难调,i6是英文界面,按教程弄了半天也不理想。

副翼延伸到非常接近机身的情况下可以将副翼当作襟翼。对于开在靠近机翼外端的副翼如果当襟翼用,基本以不规则失速坠机高中

网友H:
设置下混控就好了

网友I:
襟翼

搞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设置下混控就好了

混控有舵面角度差,直接导致转弯,现在开了襟翼,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襟翼

开了襟翼很好飞,真正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J:
学习

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混控有舵面角度差,直接导致转弯,现在开了襟翼,问题解决了!

好吧

网友K:
开襟翼自动抬头是普遍现象,可以加个混控开襟翼同时自动打降舵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开襟翼自动抬头是普遍现象,可以加个混控开襟翼同时自动打降舵

好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