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10 油门推到12%电机才转?

楼主(2015-08-26):
D10 油门推到12%电机才转,油门行程校正也不行,大家有办法吗?

网友A:
会有的 一般电调都会有保护的 还有你的油门行程校准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有的 一般电调都会有保护的 还有你的油门行程校准过没有?

油门行程校准过,但还是有12%的空余量,你们的也是这样吗?

网友:
我的好盈V3 40%才启动 呵呵

网友:
12%  我觉得可以接受啊

网友:
我的runner250原配D7,差不多也要8-10%左右才会启动,留点死区也好操控,前几天才注意到,之前两次炸鸡可能和这个关系很大,以后油门不能收太多,不然直接停车了

网友:
是电调的问题不是控的 你把电调先插别的通道 再把油门通道插上个舵机 试试就知道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