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地飞接收

楼主(2015-08-26):
炸机 把这个炸坏了  不知道是什么元件  那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返厂 用不了几个钱

网友A:
记得好像是ss14还是电容。要回去拆了看看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好像是ss14还是电容。要回去拆了看看才知道

谢谢了  能知道什么自己就修好它

网友:
查下 是不是晶振

网友:
看着像按键或者有源晶振,找个同型号的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不是对频按钮??

网友:
那是个按钮吧?

网友:
就是晶振,可能是16MHz的,看看其他接收机上面也有,照着买一个换上就好了。

网友B:
知道哪个元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哪个元件坏了?

是晶振 不知道多少hmz的

网友:
现在板子上的元件都不标型号了

网友:
厉害,那么细微的东西都知道,看来我还是的好好恶补下呢

网友:
高手啊,都可以自己维护啊

网友:
返厂吧,我的接收烧了,返厂修了6元,不算邮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能知道什么自己就修好它

修手机出身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