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组台6轴挂微单,请问需要多大的轴距及电机电调配置?

楼主(2015-08-26):
想组台6轴挂微单,请问需要多大的轴距及电机电调配置?

网友A:
我的690挂微单上13寸桨,6S5200电池,DYS两轴云台,索尼5N,16定焦,飞8-10分钟,觉得还是再大点好,960或者810轴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690挂微单上13寸桨,6S5200电池,DYS两轴云台,索尼5N,16定焦,飞8-10分钟,觉得还是再大点好,960或 ...

二轴云台效果不行的,走不了直线,用三轴云台重量还会增加,轴距大对起重没有帮助的,看来要8轴挂微单,

网友B:
我的飞越810机架,4110电机,6S  10000电池,X-CAM 云台,5T微单,飞行15分钟,航拍视频效果不错。

楼主:
X-CAM 云台怎样?有三轴的吗?拍的效果能出街吗?听手高解读云台相当重要,正在准备转微单,我接单用的,为云台烦恼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飞越810机架,4110电机,6S  10000电池,X-CAM 云台,5T微单,飞行15分钟,航拍视频效果不错。

可否加个Q,方便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否加个Q,方便请教

可以,大家相互学习81500543

网友:
楼上的,加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