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艹 鬼使神差不知不觉又开始折腾T8FG】

楼主(2015-08-26):
之前折腾完T8FG一体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2015
感觉太大太笨重,外出不方便携带。
想着小点会不会好拿点呢。
结果鬼使神差不知不觉就又开始了无休止的折腾。做好的一体控又大卸八块,画图、购配件、开工,慢慢搞,慢慢折腾!
外观尺寸145mm*130mm

网友A:
这摇杆手感非常生硬啊

网友B:
高手在民间。
T8FG好拆吗?我想换根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在民间。
T8FG好拆吗?我想换根天线

换天线还算容易拆。。。

网友C:
顶。楼主这次又要加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摇杆手感非常生硬啊

已经把内部的弹簧力量调小了,摇杆拨起来还算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楼主这次又要加什么功能?

没有什么功能,就是把控的体积改小点而已。

网友:
生命不死,折腾不止。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什么功能,就是把控的体积改小点而已。

不如别做小了,做大吧,集成 地面站加入所有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天线还算容易拆。。。

换天线 得先拆电路板吧?
把电路板螺丝都拆了 电路板还是拆不下来,
好像是和下面的电路板焊在一起的,这时应该怎么整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天线 得先拆电路板吧?
把电路板螺丝都拆了 电路板还是拆不下来,
好像是和下面的电路板焊在一起的, ...

不用拆电路板的,拆了后盖,再拆高频头盖,把天线插头拆开,再用尖嘴钳把棒子天线拆出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