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我这样安装行不行?

楼主(2015-08-26):
把apm飞控做到f450里面了,下面垫了两块减震泡沫,用双面胶连接的。
配置a2216 ,1045 ,乐天20A, 山寨f450, 乐迪at9, 加个了灯和乐迪回传模块,数传,3s5500ma,总共1350克。
图片手机版传不上去,目前已经炸鸡三次,损失三对桨,两次操作失误,一次风大失控,现在的问题是席梦思床垫到底能有多大作用?主要是太占空间,我就一直在寻求替代的方法。还有3.2.1版本,下载数据点完没反应,已经设置log位imu。

网友:
先练模拟器

网友:
放弃apm吧,那不是新手玩的

网友A:
别说450了,当初我把APM塞到了330的肚子里照样好得很,还是弯针版的,海绵双面胶,没加减震,是我状态最好的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说450了,当初我把APM塞到了330的肚子里照样好得很,还是弯针版的,海绵双面胶,没加减震,是我状态最好 ...

泡泡减震板的意义也不大。。。

网友B:
我是新手,多多指教,教教我怎么用APM及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多多指教,教教我怎么用APM及烧录

烧录我也没弄过,使用就看泡泡老师的录像,我看了三遍。

网友:
正在学习APM    我对这个完全不熟  有空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