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FUTABAT10CG调节舵机问题

楼主(2015-08-26):
我的T10CG要怎么调节才能玩到两舵机的F22呀。我选固定翼的调节不了。只能选滑翔机,然后插一跟六通道只能用到左右功能,但是升降的不行。那位懂的指教一下。谢谢。这控是左手油门,里面没有三角翼的选项。只有图片里面这几个。。要怎么办呀??

网友:
看说明书,三角翼混控

网友A:
樓主想用左手轉向定是用右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想用左手轉向定是用右手呀?

我控是左手油门,昨天瞎搞瞎调,居然搞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控是左手油门,昨天瞎搞瞎调,居然搞成功了。

祝爽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