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起飞的时候机身抖动的厉害,求前辈分享经验

楼主(2015-08-26):
起飞的时候有,升空之后就好了,会是什么问题呢?求前辈分享经验

网友:
感度过高应该是。

网友A:
起飞之前?如果是没离地之前就抖动,那是机架的强度问题,以及螺旋桨 马达的动平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之前?如果是没离地之前就抖动,那是机架的强度问题,以及螺旋桨 马达的动平衡问题。

起飞之前,没离地的时候,我估计是脚架软了,静止的时候用手也能前后轻松摇动

网友:
目测脚架软 我的起飞时候也很晃  飞起来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起飞之前,没离地的时候,我估计是脚架软了,静止的时候用手也能前后轻松摇动

如果抖动不是太厉害,可以忽视,属于正常。大多数多旋翼,在马达启动的瞬间,都有抖动现象,包括高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抖动不是太厉害,可以忽视,属于正常。大多数多旋翼,在马达启动的瞬间,都有抖动现象,包括高一。
...

嗯。。。谢谢分享

网友:
不是感度高,那就大油门推上去,迅速起飞

网友:
机架太软。

楼主:
机架不软,是起落架软了

网友B:
第一、机架软、
第二、电机震动大
第三、桨不平衡
第四、飞控感度过高或者过低
第五、起飞瞬间油门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机架软、
第二、电机震动大
第三、桨不平衡

谢谢,我想是第一跟第五

网友:
机架太软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是第一跟第五

来个视频看看

网友:
看了楼上大神们的回答+我以前h4起飞是抖动,我觉得应该是脚架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