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8-26):
?sharefrom=iphone&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1&x无人机炸过一次,换了浆后,解锁,另一个的点机比其他的电机转得慢,有时候是不转,请问这是什么坏了?

网友:
电调做一下油门校准。

网友:
电机缺相,检查接头

网友:
不是电调接口虚焊,就是电机坏了

网友A:
炸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坏了吧

这个不清楚,炸了后就把断浆的电机换了浆,反而另一个电机转速不稳定,断浆的电机就没事

网友:
看看电机香蕉头是不是炸鸡之后虚焊了.我出现过这种现象

网友:
应该是虚焊

网友(2015-11-09):
我的也是 但是把电机调到另外一个电调上电机就正常啦  是电调的事的吗

网友:
这种情况与我的一模一样,我也按照你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去试一下

网友:
1.交换电机,还是同位置电机堵转,说明电机没问题
2.检查电调香蕉头焊接,(稍用力拔一下,估计香蕉头就掉下来了)虚焊造成电机缺项
3.焊开所有香蕉头,直接对焊电调和电机

我之前就是被香蕉头坑过,之后再也不相信香蕉头了

网友B(2015-12-20):
怎么样了,查完了吗,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