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l蓝灯不亮,是坏了吗?求指教!

楼主(2015-08-26):
以前是玩直升机的,前段时间入了套Y3机架,陆续东西买的差不多了,这几天想抽空装起来,通过看泡泡的视频,觉得也差不多了,可是实际并不很简单,刚开始CC3D,自检也通过,但是始终
电机
就转不起来,反复试,终于蓝灯灭了后就没反应了,电脑显示也连接不上了,是不是CC3D这就算挂了!太娇气了吧,还没正式工作呢!何处能修呢?还是直接买新的!

网友A:
换个线再试试,不行就是挂了

网友B:
挂了,便宜,直接换新吧

网友C:
先檢查程式是否遺失。如果遺失可以重灌。CC3D論壇有教人重灌方法。

网友D:
没那么脆弱吧,你用xp系统装低版本地面站试试

网友E:
如果其它LED還亮,從裝CC3D 固件或可幾解決.

楼主:
对以上回复不胜感谢!新东西总是要交学费的!慢慢来,重新开始!

楼主:
哪里高手可以刷固件呢?可以付费的?买个新的还是不会调,不想就此停滞不前。

网友F:
地面站最后一项

楼主:
虽然不懂怎么弄,但是还是十分感谢!

网友F:
你是老版还是新版mini?打开地面站首页中部有一个向下的箭头,点开然后按要求来一遍看看。

网友F: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_dsign=9f637acb
看看有用否

楼主:
好的,十分感谢,努力一试!

网友B:
20包邮收了

楼主:
不好意思,留着研究,不够折腾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