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雷虎E700

楼主(2015-08-26):
    E700加长尾管加长了多少,也没看到加长轴卖哈。

网友:
加长轴的零件编号是pv1586
在E720的说明书上找到了这个零件。就是说E700可以变成“E720”了。
PS:E720和E700的机身结构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几乎没有通用件。

网友A:
PV1585已经是G4.1 的管子了,720要改装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V1585已经是G4.1 的管子了,720要改装才能用。。。

G4.1和G4有什么区别?看的都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4.1和G4有什么区别?看的都差不多。。。。。。

尾管,尾波,尾桨夹,侧板,副翼摇臂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尾管,尾波,尾桨夹,侧板,副翼摇臂都是不一样的。。

貌似国内只有G4配件G4.1的不是就绝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国内只有G4配件G4.1的不是就绝版了

雷虎现在还在产的直升机只有电的了……
raptor E300,E550(系列),E700(系列)
mini titan E3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国内只有G4配件G4.1的不是就绝版了

我说的这些配件是通用的只是外观变更,料号一样。
唯一不同用的是尾管,和尾波。 G4.1尾管是直接取代了G4尾管的料号PV1585。所以G4尾管已经绝版了。

网友C:
不敢买,有配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敢买,有配件吗

不敢买就别买呗,又没人逼
反正HRP上 E700 550配件无压力,能不能买得起是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敢买就别买呗,又没人逼
反正HRP上 E700 550配件无压力,能不能买得起是个问题。。。

请问HRP是店铺名么,我也想知道哪里配件齐全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HRP是店铺名么,我也想知道哪里配件齐全一些

To yigle~

HRP的购买网址为
http://www.hobbyrecreationproducts.com/category-s/2184.htm

另外您也可以就近在大 陆天猫雷虎店上买!
https://thundertiger.tm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