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6系铝合金和ABS板,洋垃圾E543主轴可以吗?

楼主(2015-08-26):
如题,淘宝上卖的那种,300W的,不干重活,就雕雕6063的铝合金和ABS板这样,慢点无所谓

网友(2015-10-04):
很慢的速度可以。

网友A:
可以,啃得很慢很慢,进刀0.1,下刀0.1

网友B:
一般的62主轴转速24000转的加工铝合金时候开槽吃深0.5毫米,进给速度F1200左右。单边切削时可以吃深4毫米,侧向进给0.5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啃得很慢很慢,进刀0.1,下刀0.1

十分感谢!另外弱弱的问一下哪里可以学习到和雕刻机这类机器相关的操作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62主轴转速24000转的加工铝合金时候开槽吃深0.5毫米,进给速度F1200左右。单边切削时可以吃深4毫米, ...

十分感谢!另外想问下前辈哪里可以学习到像这种雕刻机这类机器的操作知识?或者要阅读哪一类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