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手求推荐固定翼机型。

楼主(2015-08-26):
刚入手了1.5米冲浪者,一切已安装完毕,可是在论坛里看到的都是冲浪者炸鸡,所以也一直不敢首飞了。求各位大师为小弟推荐一款容易上手的,经济实惠耐炸就最好了。下面是装好的冲浪者。自己手工开了襟翼。

网友A:
没有实际飞过?  纯新手?
如果是纯新手,还搞襟翼!这个不是要手忙脚乱了吗!

网友B:
期待楼主试飞,我也想入天行者,可不知道携带是否真的方便,可否拆翼,安装是否便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楼主试飞,我也想入天行者,可不知道携带是否真的方便,可否拆翼,安装是否便捷,

机翼可以拆,是对插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翼可以拆,是对插的

谢谢…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实际飞过?  纯新手?
如果是纯新手,还搞襟翼!这个不是要手忙脚乱了吗!

刚开始飞不用襟翼。只是先安装上。现在也不敢首飞了,以前是飞多轴的。固定翼哪种机型容易上手求推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祝爽飞…

彼此彼此

网友C:
好小子就不错。这个可以留在以后玩。

网友D:
冲浪者很好飞的,练手不错

网友D:
升力够的,襟翼没什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力够的,襟翼没什么用吧

襟翼主要考虑着陆时减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冲浪者很好飞的,练手不错

看到论坛里飞冲浪的魔友一个比一个炸的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小子就不错。这个可以留在以后玩。

多谢建议,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随便飞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襟翼主要考虑着陆时减速用的。

很慢的

网友:
如果没飞过固定翼,还是模拟器练熟再实飞吧。秒炸很虐心的。

网友:
新手表示冲浪者不难飞,楼主好手艺,起落架多余的,用手抛就行,重量控制在800克以内特别好飞,另外襟翼不用开这么长,否者两边稍微角度差就会导致转弯,还有下拉角度超过30度会导致抬头,我的襟翼才开了10厘米表示特别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