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12A 5V1A 带不动两个舵机

楼主(2015-08-26):
我实验了,带两个舵机,可以把若干接收机搞死 (天地飞,富斯,山寨dsm2,只要不停晃动操作杆)
带一个舵机,就没有问题。

我又实验了好盈天行者 12A 5V2A,带两个舵就一点没有问题。
下图左是银燕,右是天行

我的问题是: 我在银燕上叠加一个78m05 (想增加500mA输出), 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如下图) 每次接收死了重启时,摸7805,很烫。

网友A:
稳压块不能直接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块不能直接并联

那要如何连接? 电调上的7805不是并联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要如何连接? 电调上的7805不是并联吗?

仔细看 中间有隔离电阻 就算同一批器件因为制造上注定的不同压差和内阻 会形成电压倒灌 所以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 中间有隔离电阻 就算同一批器件因为制造上注定的不同压差和内阻 会形成电压倒灌 所以发热

看来楼上对这个也有研究哈。以前我用舵机做直流电调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并了3个7805,带3个舵机都发热得厉害

网友:
估计不是接收死,是电源输出不正常,接收就没工作

网友:
一些舵机设计上有问题 工作时会倒灌电流到电调上.  导致瞬时电压不足,接收机由于暂时缺氧而中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 中间有隔离电阻 就算同一批器件因为制造上注定的不同压差和内阻 会形成电压倒灌 所以发热

明白了,我输出 1a, 和 500ma并联,所以更有问题了。

楼主:
据说 只要在每个7805输出端加个1欧1W的电阻就可以,但那样的电阻应该很大。我想用in4001二极管,可能有些压降。

网友B(2016-04-12):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新西达10A 5v1A,一打舵1504电机就没有动力输出了,就一个4.3克的银燕舵机,我还在想是什么问题,后悔没买好赢12A电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新西达10A 5v1A,一打舵1504电机就没有动力输出了,就一个4.3克的银燕舵机,我还在想是 ...

你去电子店铺买个2元 , 线形降压(可调)加上,一般是5v2a (max 3a)  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去电子店铺买个2元 , 线形降压(可调)加上,一般是5v2a (max 3a)  就没问题了。

麻烦问下怎么加。是一头接电源一头接接收吗?还是改装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下怎么加。是一头接电源一头接接收吗?还是改装电调

一头电源 + - , 一头接收的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头电源 + - , 一头接收的 +

谢谢,搞定了。网上买的超小降压模块,与xxd电调电源输入并联,输出接接收机任意通道+-极搞定,打舵正常了。就是可调输出电压不好调,初始输出5.7v,调了一会没反应,再看接收机支持电压范围4.8v-6v,就直接接上去试了下,结果舵机乱抖。没办法慢慢调到5.3v一试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搞定了。网上买的超小降压模块,与xxd电调电源输入并联,输出接接收机任意通道+-极搞定,打舵正常 ...

恭喜,恭喜!

网友C(2016-05-28):
引用 网友B:
谢谢,搞定了。网上买的超小降压模块,与xxd电调电源输入并联,输出接接收机任意通道+-极搞定,打舵正常 ...

这个是什么飞机?如此轻小

网友D:
电调的BEC都是严重虚标的。5V3A我拉2A最多10秒就没输出,拉0.6A1分钟比电调全功率驱动电机还烫。

网友B(2016-07-01):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飞机?如此轻小
手抛机改装的,淘宝网上有很多

网友E(2016-10-07):
都一年了,问题都变成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