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电机v版x版a版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8-26):
朗宇电机v版x版a版有什么区别?

楼主:
还有xs版。。m版应该是大电机

网友A:
高端版,多旋翼版,叫花子版,a版和xxd比没优势

网友(2016-08-16):
新手潜水游过~拿分学习~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端版,多旋翼版,叫花子版,a版和xxd比没优势

说a和xxd没优势的你调查清楚再说,别误导他人。

V版是X的多旋翼优化版,看起来和X差不多,我没用过。
XS版是X版小多轴/大多轴版本,其中X2204S和X2206S在穿越机应用广泛。
X版不用多说,朗宇主力,兼顾效率、功率和强度。
A版的动平衡、输出力量和X版差不多的。A更便宜而不太耐炸,因散热没X好最大持续功率比X低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