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MB392三桨独立挥舞旋翼头装机!

楼主(2015-08-26):
我是在SY E12 EX上换装这款旋翼头!

加工最为复杂的中联部分

三桨专用倾斜盘

三根独立横轴,横轴垫圈配了2款,F3C是用黑色的橡胶,3D是用白色的四氟乙烯套管。

横轴定位销直接贯穿横轴,从上面有一颗顶丝来定位。

桨夹是跟FORZA700同款,只是红色摇臂是用的F3C摇臂。

桨夹安装完毕,下面的相位器做工也是相当精细

拉杆是正反丝的,可以精确的调整三支桨的桨距,这点我非常喜欢!

狠毒的赶脚吧!

全部安装完毕!

这个旋翼头我已经调整完毕并飞行了30多个起落,很喜欢!

这款旋翼头我选配的是JR 原厂的755主旋翼,悬停转速是1400,从静态动作上说自身安定性明显高于我以前飞的两桨,飞起来的声音也更加安静。
上空飞行来看,从动作的进入和改出都更加干脆利索,一点都不拖泥带水,只是感觉在风很大的环境下逆风飞高速航线时候俯仰的稳定性比两桨略差一点,也可能是整体的重心需要调整一下,后续会做这个工作然后再来分享。
还有就是换三桨头的话建议尾桨也一起换成三桨的,如果还用以前的两尾桨飞的话尾巴会感觉有点软啪啪。

分享几张外场照片

网友:
照片拍的真好

网友:
如同大马路上看到个兰博基尼一样,漂亮哇

网友:
羡慕嫉妒恨
为什么SAB不给500出3桨尾桨

网友:
三桨叶的优势在哪里那 我怎么觉得双桨效率还高点把

网友:
太帅了,明天去看看

网友A:
挥舞轴没轴套,死的快。。。。另外单侧相位器没配重震动会大。。。

网友:
真精致!摄影很棒!

网友B:
这个设计,我想说的是在拉力上(贴别是横轴承受很大拉力),很少用Key这样的设计。
Key一般用在扭力上。 应该使用分体式中联+实心台阶横轴+ 钢制挥舞轴套。才是保险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挥舞轴没轴套,死的快。。。。另外单侧相位器没配重震动会大。。。

单相位臂就算没有配重,在1800~2000RPM的转速下震动也不会很大。
一个是转速低,二是距离主轴很近,非常接近转动中心。三是,JR做了故意把相位臂外侧偷空减重。
我相信这个相位臂没有什么问题。我更担心的是横轴和Key的寿命。。。

网友:
下一个目标有了, forza 700全三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计,我想说的是在拉力上(贴别是横轴承受很大拉力),很少用Key这样的设计。
Key一般用在扭力上。  ...

钢制挥舞轴套?

网友:
这个太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