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浆平衡时发现的问题,高手请无视,希望能帮到新手!

楼主(2015-08-27):
首先我是用电子秤的方法做的平衡,具体方法论坛里有我就不再重复了。
今天新买的浆到货,开始做平衡,先用电子秤称重,发现重量差只有0。02克,剪了一点胶带使两个浆刚好重量一致。
上平衡器发现两个浆虽然重量一致,但是我把配重的胶带粘到最外侧还是不平衡,这说明浆虽然重量一致,但是重心差了很多!我以前看的教程只是说调整配重贴的位置使其重心一致。可是已经把配重帖粘在最末端了,怎么才能既不影响重量平衡,又能做到重心一致呢?我的做法是剪两段重量一致胶带,然后先在下面那个浆(配重器上往下垂的浆)的中间靠里点的位置粘一段,然后再在位置靠上的浆上用另一段胶带找平衡,这样就可以解决重量差不多,重心差很多的浆的问题了!
我也是新手,有什么不对的还请高手指点。
最后,谁有不要的电池,求奉献!

网友A:
没啥不对,一个是重量平衡,一个是重心平衡。对于劣质桨而言,还有一种情况,就算这两项都平衡了,由于两片桨的刚度不一,就算做好了这两项平衡,在桨受力后由于变形的程度不一,造成双桨,这个就没办法了,只有丢弃。
不要的电池有何用?

网友:
差不多就可以了,不要太较真

网友B:
配的太平容易炸机~

网友:
我也认为差不多就行,如果真要较真,不如买好点的桨。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先静平衡再动平衡,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你这个办法够了,但是提醒下桨根要是太厚的桨最好用主轴找重心。平衡器会失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不对,一个是重量平衡,一个是重心平衡。对于劣质桨而言,还有一种情况,就算这两项都平衡了,由于两片 ...

调飞机用,而且现在已经没银子买电池了!最主要是我没个正经的充电器,买新电池怕浪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飞机用,而且现在已经没银子买电池了!最主要是我没个正经的充电器,买新电池怕浪费

用于控电勉强凑合,调机用电流不够了。

网友:
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于控电勉强凑合,调机用电流不够了。

主要是各种调飞机用,现在飞机震动有点严重,每增加一个件就要上电转一下看看震动,感觉这样挺伤电池的。所以想找块费电池,带不动点机就没意义了。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买一般的碳桨平衡都很好了,玻桨平衡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啥不对,一个是重量平衡,一个是重心平衡。对于劣质桨而言,还有一种情况,就算这两项都平衡了,由于两片 ...

赞同👍

网友:
差不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