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方案求教高手!~~~~

楼主(2015-08-27):
我是个新手,自己组装了一架大疆f550,调试试飞一切正常,唯一的问题是图传的传输范围太小,距离30米就开始出现干扰,50米干扰就很严重了!~以下是我的图传配置方案,求教高手
是天线的问题吗!?!?直的天线跟蘑菇型的天线会差很多吗?!不能混用吗?!
话说,这个摄像头买后悔了,本想入门怕摔,怎想效果实在太差,直接上个云台好了!!!懊悔啊!!!

图传配置

图传配置

地面端

地面端

图传安装位置

图传安装位置

安装位置正面

安装位置正面

楼主:
自顶!~~坐等高人分析回复!~

网友A:
换个图传,蘑菇发射,鹰眼监视器双接受。。。。再说了F550那么大也不适合FP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图传,蘑菇发射,鹰眼监视器双接受。。。。再说了F550那么大也不适合FPV啊

图传和接收都要换嘛!?!?图传换成什么样的??

网友B:
一样用的aomway的图传,原装天线,普通接受,效果很好呀,200mw,至少飞过600米,高度2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用的aomway的图传,原装天线,普通接受,效果很好呀,200mw,至少飞过600米,高度200米,

我的是600mw,什么就不行呢!?~?是什么地方没设置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600mw,什么就不行呢!?~?是什么地方没设置好吗?

没啥可设置的吧,我也是到手直接用,

网友:
图传发射换成蘑菇天线,蘑菇天线朝下安装,尽可能避免阻挡即可~

网友C:
一样问题,换了蘑菇和平板搭配,另外更换合适频道问题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问题,换了蘑菇和平板搭配,另外更换合适频道问题可解决

ok!~已经采购了!~坐等到货!!!!!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ok!~已经采购了!~坐等到货!!!!!多谢多谢

原来以为图传问题,和卖家更换之后效果一样,改天线之后距离正常了,注意平板天线朝向

网友:
如果距离特别短得有点非正常,可能接收出现问题,找个朋友换个接收一体屏试试吧

网友:
你们这都不错

网友:
我这里的dji图传咋试都是一平米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