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了架仓身J-10,忘记测重心,求高手点出重心位置

楼主(2015-08-27):
第一次做仓身飞机,没什么经验
做了架仓身J-10,忘记测重心,等装完再测已经很重了,不好试,求飞过像真J10的高手点出重心位置
飞机翼面布局尺寸按真飞机等比缩放的

网友A:
你那个进气道行吗?你或有人试过吗?感觉效率极低噢

网友:
这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啊

网友:
好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进气道行吗?你或有人试过吗?感觉效率极低噢

主进气口并不关键,四周都有作弊孔,应该没问题,装上电池推比过一,目前看来力效足够

网友:
进气道捏把汗,排气道是不是长了点?鸭翼全动?控制有难度。j10没做过,这个布局跟ft的viggen类似,重心应该在香蕉头附近

网友:
不错。看着还是蛮好的

网友B:
测重心,装了和没装有区别吗,重和轻有区别吗,气动重心和质量有联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重心,装了和没装有区别吗,重和轻有区别吗,气动重心和质量有联系吗

没有区别,但是重的飞机一旦撞到什么东西容易损坏,我家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区别,但是重的飞机一旦撞到什么东西容易损坏,我家不大,

没区别你装不装,那还不是一样

网友:
这个飞机楼主做好不用飞就得拆了。大家连秒炸都看不到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
平板翼可靠吗?

网友:
做工真棒,必要的加固很重要,祝首飞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