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图传

楼主(2015-08-27):
我装的肥鲨图传,之前用的挺好,放了一个多礼拜没飞,今天飞,屏幕显示图像上下滚动,速度还挺快。。。求助,这是图传哪里出问题了??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不小心把频道给改了

楼主:
没动它啊,我在显示器上调了很多频道试了,能显示出数值图像的都是往下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不小心把频道给改了

一直没动图传啊。显示器能显示出图像和数值的频道都是图像往下快速滚动。接线我也都重新插拔了

网友B:
我家电视原来也这样过,微调频率就好了。。这可能是一样的原理,可能这个频道频率不准了,发射换个频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电视原来也这样过,微调频率就好了。。这可能是一样的原理,可能这个频道频率不准了,发射换个频道试试 ...

肥鲨图传怎么调频率?不会啊,我只能调显示器的频率

网友:
有没有按键开关或者拨码开关之类的

楼主:
OK了,谢谢大家。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过这个情况 过段时间自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