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新手,V977小小改造,动力增强不少&再也不用担心电池不够操了

楼主(2015-08-27):
刚刚家里试飞了一下,挖槽,动力从来没有这么猛过,暴打螺距,大桨削空气那声音,爽的不要不要的
鸡鸡搜的一声就窜上去了,搞定了震动,锁尾也好了很多,基本不飘了
这么爽的感觉,飞977是第一次啊
======================================================================================
V977入手一个月多一点了,工作原因,玩的时间不多,因为不熟练,还不敢带去公司飞,只能每周日回家才能开飞话说第一次起飞时直接用3轴模式的,竟然没秒炸,不过降落的时候有点粗暴

现在的水平是正飞四面悬停(对头偶尔会错舵,对尾可以降落在自己手上)+倒飞对头,期间各种炸,满油门拍地上,没开3D就翻过来。。。

随着水平的提高,4电已经远远不够我玩耍了,原装充电器充电又龟速。。。
炸了N次,损失大齿一个,刚刚换掉,十字盘一个(还有一对球头没断,但是球头变形,导致双桨+震动,排查了好久,连主轴都换碳纤的。。。)
一个舵机扫齿,作死修复,还能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4749&extra=page%3D1

上周日飞977的时候发现插头发热,动力不行,而且连电机电调连接的那个插头也发热,效率党不能忍,妥妥的买了迷你t插
昨天收到快递,今天和明天有事请假了,迫不及待开撸
剪掉原插头,要一根一根线剪、要一根一根线剪、要一根一根线剪、重要的事说3遍

没啥东西可以夹着,这方法还不错

一边一边来,间距挺小,小心短路

热缩管用电烙铁烫就行了

这玩意还是相当累人的,8个电池,飞机一个接口,还要改充电器

电池改完了,改充电器了,平衡充是之前群里(玩长城2112小大脚的群)的网友免费送的,我只出了运费,还有一个两通道枪控,免费哦
3s平衡冲,电流800ma,原装充电器才200+ma,充电龟速。。
改线咯!!

搞定~~!!

充电器全家福~~3S 2500mAh 18650“半”动力电池来当电源,一次充3节电池(力神1865SV 可10A放电,买手电筒时顺带买的,一节才7块钱)
一个可换电池的移动电源+0.9包邮,每错,就是九毛钱包邮的TP4056充电板,1A充电
再也不担心电池不够用了或者充电太慢了

改完电池就要改鸡鸡了,电调直焊,减小线损,玩的就是折腾

尾垂炸断了,随便弄一个塑料片用502贴上去就行,只要起降尾桨不扫地OK

外场修鸡神器,传说中的“牛肉白光”T12电烙铁,可以4S~6S锂电直驱使用(最低3S,发热会慢一点,但能用),还能调温
6S电池直驱,最大功率75W左右,如果用原装头,通电8秒就能焊接了,调温烙铁,加热猛,回温快,不用担心过热烧死,用大刀头或大马蹄头,大焊点绰绰有余
国产头发热稍微慢点,15秒左右才能焊接,不过就算国产头也比普通烙铁快多了

因为我只有3S电池,所以用了个升压模块~~其实这玩意还能220V输入,给平衡充当电源用

网友A:
话说T插的热缩管应该正负极分别套热缩管,这样既可避免焊接第二根线的时候短路,也可以确保绝缘,然后外面再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T插的热缩管应该正负极分别套热缩管,这样既可避免焊接第二根线的时候短路,也可以确保绝缘,然后外面 ...

里面用绝缘胶带分开贴了,没有这么小的热缩管

网友:
不错不错,佩服佩服

网友:
这插头不好,电池之间很容易放着就短路了,楼主应该买那种黑色小t插,给大t插结构一样的

网友B:
楼主动力怎么改的给个教程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动力怎么改的给个教程好吗?

就是电池换插头,电机电调改直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动力怎么改的给个教程好吗?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排除震动,动力立马上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排除震动,动力立马上升

楼主能不能给我讲讲排震步奏,我刚去电直坑不太会调机

网友:
精神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给我讲讲排震步奏,我刚去电直坑不太会调机

先看看是不是双桨,不是的话再卸大桨,推油,感受一下震动大不大,或者直接放在光滑的地上,推满油门,再慢慢降低油门,直到主轴完全停止,看看飞机会不会抖,如果还会就卸桨夹,继续测试,或者看看主轴有没有弯曲,慢慢排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看看是不是双桨,不是的话再卸大桨,推油,感受一下震动大不大,或者直接放在光滑的地上,推满油门,再 ...

我的起飞前低转速的时候机子抖的比较厉害,等明天我按你说的排除下原因。还有就是舵机和十字盘是不是早调平?我今天用力把一个舵机臂往下按了一下结果再开机那个舵机不动了…哎,买来飞了三天其他时间都在修,说多了都是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起飞前低转速的时候机子抖的比较厉害,等明天我按你说的排除下原因。还有就是舵机和十字盘是不是早调 ...

听说玩3D就要调水平,不过调水平后6轴模式基本就废了

网友:
折腾户外焊接,真够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