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解说一下中文APM调參知识中未谈到的问题

楼主(2015-08-27):
请帮助解说一下中文APM调參知识中未谈到的问题

MP地面站的扩展调參页面中:
1,油门加速度与油门速率有什么不同?
2,高度保持是不是只在定高模式起作用?在自稳模式里有没有影响?
3,I最大是什么?为什么在MP1.2.78版本里IMAX只有5-8,而在MP1.3.25中文版里I最大是100?而且在PID中的I没有看见超过1的。
见图:

渴望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你说出了我多年的疑问。。。

网友:
我也想知道,现在起飞后“自稳”和“定高”都有点抖动,自动调参完后没有PID变化,应该是没有保存,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于自动调參的保存,请参考【APM 无风险自动调参不炸鸡教程】:
希望大家以后多用APM自动调参,说实话 ...

谢谢了,原来是自动调参后要将调参开关打低后再打高降落才能保存的,我每次都是打完高低好就在低位降落的,难怪保存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原来是自动调参后要将调参开关打低后再打高降落才能保存的,我每次都是打完高低好就在低位降落的 ...

对的,调参完成,必须将调参开关打低再打高,再降落锁定,才能保存参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原来是自动调参后要将调参开关打低后再打高降落才能保存的,我每次都是打完高低好就在低位降落的 ...

打低还是打高是相对而言的。主要看自己调参的时候是高还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低还是打高是相对而言的。主要看自己调参的时候是高还是低。

高低是看7通道数值的,低在1050左右,高在2010左右,看了5楼介绍后已自动调参保存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