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v922烧了,坐等解决方案

楼主(2015-08-27):
922 对频成功后   推油门     桨没转    有螺距在升高,然后主板 就冒烟了。。。。。。
谁知道 怎么回事???图上 这2个 地方  鼓包冒烟了

-----------------------------------------------------------------------------------------------------------------------
加点  测试下,,,同好的 飞机 做了 测试 对比。。

插上电              测试电池插头电压                   测试电机插头电压                测试电机二级电压
好的                    4v                                                  0 v                                       0 v                                      电路板不热
坏的                   4v                                                  0.1v                                     0.1v                                     电路板很烫

结论:是不是    电机短路   烧坏了

网友A:
是不是后级短路了?就是输出是不是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后级短路了?就是输出是不是短路了

啥叫 后端   短路???

楼主:
现在  发现给   电机 直接 加电    ,电机卡主  不动

网友B:
mos烧了,看没烧的用的应该是si2302,你直接淘宝买个电流大的,比如si2314,反正都是几毛钱的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s烧了,看没烧的用的应该是si2302,你直接淘宝买个电流大的,比如si2314,反正都是几毛钱的事

请问中将这个行吗?我的也烧了。。。。SI2306 SI2306DS A6SHB SOT23 MOS场效应管

SI2306 SI2306DS A6SHB SOT23 MOS场效应管

SI2306 SI2306DS A6SHB SOT23 MOS场效应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烧了,看没烧的用的应该是si2302,你直接淘宝买个电流大的,比如si2314,反正都是几毛钱的事

问题是 连续烧了2个主电路板,,不知道原因。      推油门就烧,,,难道是电机的问题,,,
先少了一个电路板,,,然后买了新的换上,又烧掉,,如果找不到原因,,换上新的还的烧

网友D:
电机的电刷挂掉了 我之前一台ncpx 就是这个现象 电机坏了导致管子烧掉

网友:
烧了买新的,月底k1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中将这个行吗?我的也烧了。。。。SI2306 SI2306DS A6SHB SOT23 MOS场效应管

这个不好

网友:
你的主电机有问题,需要更换。场效应管用AO3400, SI2314都可以,考验你的焊功哦。

网友:
是这个吗?

AO3400 AO3400A SOT23 MOSFET 场效应管

AO3400 AO3400A SOT23 MOSFET 场效应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的电刷挂掉了 我之前一台ncpx 就是这个现象 电机坏了导致管子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