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怎样实现同向双舵机升降舵同升同降啊?

楼主(2015-08-27):
第一次装双舵机升降舵,打完热熔胶后测试发现拉升降舵时,两个升降舵分别一上一下。求在不拆卸舵机情况下如何让升降舵实现同升同降?

有魔友说可以设混控,求混控流程啊

网友:
脑补遥控说明书

楼主:
说明书上也没有双舵机升降舵的混控设置或者正向舵机调成反向舵机的设置方法啊

网友A:
其中的一个舵机插6或7等通道,

设置混控,2→6或7,负。

网友:
不拆舵机只能把舵机摇臂方向调整180°了。非常简单。。。。。。

网友B:
可以把其中一个舵机拆开,调换内部电位器两侧的连线,再调换电机的两根连线就可以改成反向舵机

网友C:
楼上的亲说的不对
双舵机升降舵 一般用于平尾两个升降舵不能相连的情况 典型的像真机毒蛇就是这样的
这类飞机 需要两个舵机分别控制平尾上的两片升降舵面
方法只有两个 第一个是使用一个反向舵机 之后将两个舵机用Y线连接好 接在接收机升降舵通道上即可 非常简单
第二个方法 就是在遥控器上设置混控  这个首先要求遥控器要有混控功能,至于如何设置 不同厂家的控设置方法也不同  楼主自己摸索一下,简单的说 一个舵机接在升降通道上,另一个可以接在第6 7 8 9 10 随便哪个通道,在控上设置,第二个舵机(假设接6通道)与升降舵混控  舵量大小设置成100% 边设置 边调试  自己摸索摸索 很简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也没有双舵机升降舵的混控设置或者正向舵机调成反向舵机的设置方法啊

你一个舵机插升降,一个插禁翼,设置升降禁翼混控,把舵机行程调整一致不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遥控器?

网友E:
最简单就是舵角180度反装,不然就混控,混控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就是舵角180度反装,不然就混控,混控比较麻烦。

我喜欢这个。
只是两边升降舵舵量不太一致,明儿睡醒了调下看能不能调好。
多谢各位大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的一个舵机插6或7等通道,

设置混控,2→6或7,负。

明天回来试下这个办法,我用的天地飞7,可以混控。只是我等新魔对混控有天然的畏惧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亲说的不对
双舵机升降舵 一般用于平尾两个升降舵不能相连的情况 典型的像真机毒蛇就是这样的
这类 ...

膜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一个舵机插升降,一个插禁翼,设置升降禁翼混控,把舵机行程调整一致不就可以了

好多大魔们习以为常的技术可能都是我等新魔需要逐渐翻越的高峰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其中一个舵机拆开,调换内部电位器两侧的连线,再调换电机的两根连线就可以改成反向舵机

已经打了胶把舵机粘起了就不想拆了,至于拆卸舵机外壳改线这种事情对我来讲现在还完全不会做,哈哈

网友:
天七 高级设置→三角翼混控→副翼一个全正一个全负

网友:
不知道买个舵机反向器行不行啊

网友:
不要用Y线连接,两个舵机插在接收机的两个通道上,设置遥控器混控。

网友F:
舵机反向器就ok淘宝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舵机反向器就ok淘宝10元

哦,原来有这个好东西。94后买来备着,这次时间紧,昨儿吧舵角换了个方向看了下好像也能用,只是两边舵量不太一样。

网友:
三角翼混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其中一个舵机拆开,调换内部电位器两侧的连线,再调换电机的两根连线就可以改成反向舵机

是我也会选择这位兄弟的方法,或者把舵机臂换一个方向,就OK啦 !干嘛找这么复杂的事情做呢

网友:
调转舵机臂显然是不现实的,要是舵机是嵌入机身(或者机翼)里的,你怎么转180度?设置混控是最好最实际的办法!想要继续玩下去,玩好模型,使用遥控器的混控是必学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