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辉遥控车1:16陆地巡洋舰之RC模型化改造

楼主(2015-08-27):
其实,当初买这个陆巡是为了搭配着我的坦克玩,16比例的仿真车不多,题材上能和坦克拉上关系的更少,找来找去还就这个星辉的陆巡和坦克比较能搭配上。
我的目标就是把一个百元包快的垃圾遥控玩具车改成能够和16的坦克搭配场景一起玩的RC模型,原则上尽量不破坏车体内可视部分的情景,话说星辉的车内做得还挺不错。

我改了很久后才想起拍照发帖,所以打磨底盘、改造舵机、连杆那些个环节被跳过了,描述一下,就是用M2球头+连杆完成转向机构。

车头引擎罩刚好容纳得下电调,很有引擎的感觉,舵机也刚好能装在底盘一个合适区域里。

灯组用的是仿田宫12灯。

初具效果,我喜欢。

我觉得为了能和坦克扯上关系,陆巡的涂装就要搞成联合国车队才有气势,虽然不是军事行动,也毕竟是国际行动。

达到改造目的,效果我很满意。车子使用1300mah的2S锂电非常轻松,电池仓最大可以容纳1500mah的2S锂电。

有图有视频才幸福

有个问题大家肯定发现了,视频里转向舵机工作时的嘟嘟声我没办法消除,除非不连接喇叭功放板的电源。我把声组控制板包上铝箔、各路线材装抗扰磁环都试过了,没效果,只要是连接模拟舵机就是“嘟嘟嘟”,数字舵机就是“滋--滋---”,扣头...
=======2016年2月18日编辑以下部分=============
因为天气冷,转向梁从安装球头的螺丝孔位置断裂,于是拆开来维修,正好补充下转向部分的照片。

因为螺丝孔的存在,这个转向梁存在结构弱点,所以先粘起来,然后用AB胶整体补强。
关上,这就修好了。

网友A:
LZ你灯光怎么控制?有灯组吗?我做过14比例的揽胜,现在没装灯组和声组,当静态摆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灯光怎么控制?有灯组吗?我做过14比例的揽胜,现在没装灯组和声组,当静态摆着呢

我买的仿田宫灯组,只有大灯是专门用一个通道来控制,其它灯组都是和油门、转向联动的。远光是给大油门时触发开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买的仿田宫灯组,只有大灯是专门用一个通道来控制,其它灯组都是和油门、转向联动的。远光是给大油门时 ...

噢噢,我之前买过灯组,都不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噢,我之前买过灯组,都不满意…………

哦,这个灯组也不是最好的,不过好在够便宜

网友:
改得真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的仿田宫灯组,只有大灯是专门用一个通道来控制,其它灯组都是和油门、转向联动的。远光是给大油门时 ...

灯怎么用通道控制,通道不是控制舵机吗?新手表示好奇。

网友C:
改得漂亮
楼主的声组是用电调上的BEC供电的吗,如果是,
换一个独立的也就是UBEC给声组供电再是一下嘟嘟滋滋声是否消除

网友:
效果很好啊

网友D:
求问这些等组怎么搜到?和那个顶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怎么用通道控制,通道不是控制舵机吗?新手表示好奇。

灯的线路是通过了接收机转接了一次,所以能采集到舵量,来实施灯光联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得漂亮
楼主的声组是用电调上的BEC供电的吗,如果是,
换一个独立的也就是UBEC给声组供电再是 ...

按说我已经是独立的供电了,功放板和喇叭的电路从电池平衡头取的电,唯一和舵机有交集的地方,就是控制线。没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问这些等组怎么搜到?和那个顶灯@!

灯就搜“仿田宫 灯组”这类就行,顶灯搜“模型 警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说我已经是独立的供电了,功放板和喇叭的电路从电池平衡头取的电,唯一和舵机有交集的地方,就是控制线 ...

声组控制线是标准舵机线吧,舵机线中间的正极退出来没,没退的话退出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声组控制线是标准舵机线吧,舵机线中间的正极退出来没,没退的话退出来试试

哦!?好的,我要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的线路是通过了接收机转接了一次,所以能采集到舵量,来实施灯光联动

lz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声组控制线是标准舵机线吧,舵机线中间的正极退出来没,没退的话退出来试试

报告,我跑回家立即就试了拔了控制线的正极,可是没效果,本来的鸣笛控制功能同时失效了,看来这个喇叭的电路和你推测电路结构可能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告,我跑回家立即就试了拔了控制线的正极,可是没效果,本来的鸣笛控制功能同时失效了,看来这个喇叭的 ...

拔了正极,转弯还乱响?如果是这样,试试整个插头拔下来看看喇叭还响不。

应该是舵机电机驱动信号的感生电噪声混入了声组模拟舵机嘟嘟嘟,数字舵机滋滋滋是因为数字舵机驱动信号频率高一些,噪声频率也就高

到底是怎么干扰的没看见电路也不知道,得试试才知道,知道咋干扰的,就有办法不让它干扰了

网友E(2019-02-25):
学习学习,想请教动力部分是怎样改的

网友F(2019-10-15):
我也改了这类玩具级。不过用的是专业底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