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F450试飞,差点炸了

楼主(2015-08-27):
F450机架(默认黑白臂)*1架,乐迪AT9 遥控,郎宇A2212 KV980 ,APM2.8开源飞控+6MGPS  方达 3S 11.1V 5300MAH 30C

加上舵机云台和山狗起飞重量在1500克以上吧,感觉飞机太灵敏了,不好控制,续航近10分钟吧,请教各位大师有没有办法设置APM让飞机稳点,慢慢的飞不用那么快,搞不清方向了,后面撞树上了

网友A:
调油门和副翼升降行程曲线,调好了就好飞了。

刚飞启用无头模式吧,这样就不会搞不清方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油门和副翼升降行程曲线,调好了就好飞了。

刚飞启用无头模式吧,这样就不会搞不清方向了。

大哥,有没有调曲线的教程啊,第一次玩就调了些姿态之类的基础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有没有调曲线的教程啊,第一次玩就调了些姿态之类的基础东西

在遥控里面设置的,我现在没有遥控在手也不好给图片,说很难讲的清楚

网友:
还行,第一次就能飞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油门和副翼升降行程曲线,调好了就好飞了。

刚飞启用无头模式吧,这样就不会搞不清方向了。

怎么调油门和副翼升降行程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调油门和副翼升降行程曲线

我刚才在我的天7遥控上拍了几张照片,你看看吧,好象油门没照到,大小可以设置到-80%到+80%,曲线中间设置成图上这样就不会动一点遥杆就动作太大了,方向不能设置-+80%,这样就解不了锁的,要设置-100%到+100%。

按菜单键,选择大小动作设置

按菜单键,选择大小动作设置

副翼大小和曲线设置

副翼大小和曲线设置

方向大小和曲线设置

方向大小和曲线设置

升降大小和曲线设置

升降大小和曲线设置

楼主:
先谢谢这位好兄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这位好兄弟了

不客气,调好了再飞飞看是不是好控制点。

网友:
厉害,一直也想搞个多轴玩玩。

网友C:
apm啊,用留待模式,肉到抓狂……

网友:
貌似可以调节前进速度吧,泡泡视频教材里有

网友:
很赞 也打算F450+天7入门 呵呵

网友:
有玩多轴的打算,先学习中

网友:
玩APM的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