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穿越加瞬间加油门 会飞偏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8-27):
   刚刚装好的穿越机 CC3D  QVA 250  机子   电调12A  电机  2300KV  为啥瞬间猛加点油门就会飞偏  不是直直上升  而是会往左边偏     没加油门挺好的 挺稳的 一加油门就偏     怠速 设置基本同步  不是 怠速问题   水平也没问题   到底是什么问题的? 电机有点振动   电调   不清楚 求大神 帮解答

网友A:
重新校准磁罗盘,做桨平衡

网友:
油門行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磁罗盘,做桨平衡

  浆没问题   罗盘在哪里弄?

网友:
飞控重新校准

楼主:
飞控 没问题  接电脑 显示 很水平

网友B:
有可能是其中左面的一个电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其中左面的一个电机有问题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2015-10-01):
4个电调的反应速度不同吧?有的电调反应快,有的相对慢。